东芝本开机能点亮但报警,连续的报警

楼主(2009-05-30):
卡死在开机画面,大概是哪的问题,大家给指点下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
拔掉键盘试试,是不是键盘短路啊?

网友:
要是 滴  滴  滴  滴 频率一样  就是一直滴滴     估计是键盘连键了  应该是进过液体吧   把键盘拔了 试试

网友:
可能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开机卡死在开机画面连续的报警先换了健盘吧..

网友:
能显示LOGO界面,主板应该没问题了,硬盘 内存 插好了吗?换个键盘,重装系统

网友:
销售代码是 PORTEGE 4010,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
要注明下具体情况好分析

网友:
笔记本大多数死机和重启是散热方面的问题,鍵盤練了

网友:
笔记本大多数死机和重启是散热方面的问题

网友:
一个月都没修本本了,看到这都有点晕了.南桥会有关系吗?

网友:
如果一直滴  滴  滴  滴这样的话一般就是键盘了,要看它怎么报的.

网友:
试试换个键盘 滴滴叫一般系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