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问题

楼主(2009-05-30):
旧的TOP2004已经不好用了,想换个新的,现在很多主板和显卡用的BIOS都是DIP 8脚的,请问用那些编程器能刷啊?最好是600-800左右的,维修量比较小,所以不想买太贵了。请师傅推荐一下。谢谢 !

网友:
买280U吧!
但是不知道贴片的25系列BIOS大家是怎么刷的?谁能解答下
DIP8封装的有专用座子吗?

网友:
有专用座子的,你到淘宝搜索一下。我买过的。

网友:
280u和580U相比,还是580u性价比高些。

网友:
现在买了这个FlashPRO200:,900¥,送了一个PLCC32座和一个89C52芯片。大家评论一下?FlashPRO200
智能通用编程器

   FlashPRO系列编程器产品演绎着重大的技术突破,从传统编程器的速度慢、支持芯片少,到目前的性价比高、可靠、快速的通用编程器,工作时直接与计算机USB 端口通讯,其驱动接口软件使操作十分方便。

  产品图片

硬件特点:

● 支持48 pin全驱动-使系统升级更加方便。
● 48针美国进口锁紧插座-支持8pin~48pin 300/ 600 mil芯片,直接进行编程或测试,无需适配器。
● 可测试TTL/COMS-逻辑IC和Memories。还支持TTL/COMS 逻辑IC的用户自定义测试。
● 有完善的过流保护电路-不会因芯片短路、反插、错插或误操作而损坏编程器。
● FPGA基于48个强有力的TTL pin驱动,为每一个测试座上的pin脚提供High/Low/Pull up/Pulldown/read功能。先进的驱动技术结合高速高质线路的可靠性能。
● 最低支持电压低至 1.8v,因此您可以用它烧录当前世界上所有流行的低压器件。
● USB接口-支持Windows NT/2000/XP以及Vista系统平台。
● 器件算法-完全由软件实现。
● 种类齐全的适配器-支持各种封装的芯片,例如LCC, SOIC,PSOP,SSOP, SSOP, TSOPTSSLP,TQFP,QFN(MLF)SDIP,BGA。相同封装和相同管脚间距的适配器通用,这就不需要购买多个适配器也就节省了金钱。
● 可选配置-测试座
● 完善的电子序列号-功能可以在每一颗IC中分配不同的序列号,每次插入一片新的芯片就使缓冲区的序列号自动增加。且有灵活的序列号设置方式,如序列号顺序放置、倒序放置、地址间隔放置等都是其他同类产品所不具备的。
● 先进的自感应和自编程技术以满足批量生产模式-在进入量产模式时,量产操作人员把芯片插入ZIF插座,编程器将自动侦测芯片并根据用户设定好的操作步骤执行,操作结束后,软件界面和LCD上会自动提示用户取走芯片及重新放入芯片。如此简单机械的操作无需正式的培训人员操作,增加了灵活性并节省大量的时间和费用,自动感应特性保证芯片被正确地插入后才自动编程芯片,在量产模式中系统键盘被自动禁用以防止操作人员不注意地操作错误。
●  编程器自检-内置高速单片机,自动校验数据,确保系统可靠性。

软件特点:

● 集成化菜单,中、英文界面。
● 直观的芯片管脚侦测图-让复杂的管脚检测一目了然,实时报告管脚接触情况。
● 对目标器件操作读、查空、芯片插入/接触检查、校验、EPROM ID检查、比较、擦除、功能测试、编程、存储器保护、芯片设置设定、编辑缓冲、量产模式、修改向量、连载、高/低字节缓冲交换、缓冲查找 。
● 支持BIN、Intel HEX、MOTOROLA S等多种数据格式。
● 芯片选择中提供了厂家标志-可以帮助用户更加清晰快速的找到对应芯片。
● 中英文在线帮助系统-方便用户使用。
●  快速的缓冲区编辑修改、拷贝、填充、高低字节交换、字符串搜索等功能。
● 提供灵活的文件、缓存管理功能。可实现文件装入内存自动清除。
● 工程文件保存和载入,用户可以创建和保存一个包含芯片选项缓冲数据和所有编程设置选项的工程文件,工程文件可以任何时候调用而不用再作设置,您的工程文件可以方便地交给生产部门。
●  用户可选校验电压,一次或两次校验,这个特性确保你的芯片已被正确编程,防止因编程错误导致编程失败并保存数据。
●  芯片支持
存储器: PROM、EPROM、EEPROM、FLASH、Serial PROM、NVRAM;
逻辑芯片:PAL、GAL、CEPAL、CDLD、EPLD;
其他: OTP/FLASH单片机。
●  封装支持:
DIP、SDIP、PLCC、JLCC、SOIC、QFP、TQFP、PQFP、VQFP、TSOP、SOP、TSOPII、PSOP、SSOP、TSSOP、CBGA、FBGA、PBGA、CSP、SCSP等。

型号
容量
编程(秒)
校验(秒)
编程+校验(秒)

M28W640FCT
64Mb
33.344
11.281
44.625

MX29LV320ATT
32Mb
20.533
7.0
27.533

EN29LV160AB
16Mb
15.703
4.156
19.859

TE28F800B3BA
8Mb
8.940
2.391
11.331

EN29LV400B
512Kb
4.156
1.235
5.391

P28F020
256Kb
0.953
1.062
2.015

P28F010
128Kb
0.641
0.5
1.141

规格指标:

● 电气规格:
电源输入: AC 100V~240V/50~60Hz
电源输出:12V/2A
● 机械规格:
主机尺寸:232mm×149×40mm (L×W×H)
礼盒尺寸:494×288×104 (L×W×H)
标装毛重:1.35Kg
净重:0.66Kg

标准配置:

●  FlashPRO200 主机 1台
●  DC12V/2A 开关电源 1个
● 安装光盘 1张
● 使用说明书 1本
● USB通讯电缆 1条

售后服务:

● 自购买之日起,一年内保修。
● 电源适配器和插座等耗材不予保修。

网友:
楼主能说说使用感受吗,看了一下它的软件,很不错!

网友:
刚才刷了几个主板BIOS芯片,感觉速度还是可以的,但有个缺陷,装上芯片,软件不会自己识别芯片的厂家用型号,需要人工去找规格型号,支持的芯片很多,目前主流的DIP和SOP 8脚25系列的芯片也能刷,刷单片机89S51只要两三秒,刷主板512KB的BIOS只要8秒左右。

网友:
好贵的,好点的都在1000大元以上。我刚买了论坛的LCD编程器,才200.呵呵。好像牛马不相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再加点钱,买个280U  要比你这个要好多了

网友(2010-01-24):
问下网上有组装的,散件才一百八,那种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