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LJ---LG1771FT亮度过大,有回扫线维修一例

楼主(2009-05-30):
接一洋LJ-- LG1771FT,开机时屏幕很亮,发白,可显示图像,屏幕有清晰的回扫线,可调节亮度,但对比度调节时不明显。

看到有回扫线,开始就查场消隐电路,查来查去好像没啥问题。放弃
后来想可能是ABL电路有问题,也接着追查电路,也没发现有啥问题。
再量G1电压,当调节亮度时,电压在-25~-5V间变化,问题也好像不大,
接着用万用表量G2电压,当把两支表笔接好开始测量G2电压时,发现屏幕马上恢复正常,(电压约为125V),回扫线也没了,亮度也正常了,调节对比度,发现也能正常调节了,由于该G2电压不能直接调节,考虑到用万用表测量G2等同于外接了一个电阻,所以最后将G2极外接了一个约500K的电阻到地,问题解决,最后再量G2电压,120V左右,至此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