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9-05-30):
我有一片华硕K8N主板上CPU瞬间掉电
希望有线路图的朋友支持一下!!!
在这先谢过了
华硕

网友:
cpu
供电管
看一 下

网友:
在论坛上搜索了一下
只有点位图。没有原理图

网友:
点位图应该不行
我要具体看一下它的供电结构

网友:
具体看一下它的供电结构?不看电路图不知道?
你把主板抓个图发上来大家帮你看一下,实在不行就得找一个点位图了。

网友:
在此先谢过了!!
有找不到GA资料的发个贴
我看看手上有不!!(一般的都没问题)

网友:
故障已解决
上CPU电压偏高(CPU供电正常是1.5V)
U16(ADP3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