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主板挑CPU的问题

楼主(2009-05-30):
一块华硕-P4P800主板,它用的是奔腾4-2.6G的CPU,拿来的时候故障是自动上电,跑D1,客人说他一直用的好好的,昨天突然间出现这种故障。我加焊了I/O芯片后,自动上电故障好了,但还是跑D1。,后来换了一个赛扬-2.0G的CPU,可以开机了,还一切正常,我以为是CPU坏了,但是把它的奔腾4-2.6G的CPU上到别的主板也是好的!我又换了一个赛扬D-2.4G的CPU,还是跑D1,我以为是BIOS的问题,可是我连刷了三个版本的BIOS都一样,还是只有用赛扬-2.0G的CPU可以开机,别的CPU都跑D1,我又测量了CPU假负载的工作条件,没发现异常。客人也说他一直都是用这个奔腾4-2.6G的CPU。修到这里我没法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CPU座卡有倒PIN没
检查一下I/O

网友:
请教2#:“CPU座卡有倒PIN没”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