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三极管代换哪位高手能说得详细点啊?

楼主(2009-05-30):
贴片
三极管
代换,我修到一个主板关不到机,我发现排针那里有一个三极管烧了个小泡,上面写着WW1 46那个46是竖着的
主板

网友:
ww1那个不是三及管。那个应该是二及管,三节管的带换为NPN 代换NPN PNP的代换PNP的

网友:
我在别的主板上乱摘了一个,焊上就好了。运气太好了。

网友:
大小差不多的可以换上试试,一般都能通用,不能通用的多换几个型号试试。一般都能修好。

网友:
运气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