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PE667主板电源问题!

楼主(2009-05-30):
今天维修一块板,南桥发烫,经查没有VDDQ电压,如下图所示,将下图所有的元件都换了,还是没有VDDQ电压,Q28第一脚为10V,第三脚电压为0,南桥非常发烫。然后又把南桥换了,故障依旧,有没有哪个师傅修过这种状况的。

网友:
怎么没有哪有人帮忙看看呢?自己顶下。

网友:
网卡你检查了么?

网友:
VDDQ输出端是否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短路,阻值有160欧。

网友:
q28   q27的第一脚有没电压

网友:
10V太高了
应该是5V左右

网友:
把U22的第三脚电压告诉我

网友:
别的我倒觉得没什么,就是楼主把所有的零件都换掉的精神令人钦佩。

网友:
没电压是主板最好修的 一种
也是对看图纸的一种挑战

网友:
你应该先测一下U103  U104然后再换Q27  Q28

网友:
你还可以画图出来,有蛮利害了,还是问师傅?

网友:
Q27  Q28多换掉

看下VDDQ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反馈电路问题
U22的2脚有1.5V
因为U22的3脚没电压(正常有一个反馈电压)
所以你 量到的第1有10V电压!!
问题应该在R711  Q103   Q104  这边

网友:
Q103,Q104这一块好好查查~~~~

网友:
现在我这个板子的1。5V电压是有了,开机也有显示了,能进系统了。但1。5V这两个MOS管特别烫手,不知道这个正常吗?会不会用不了多久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