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 档机!

楼主(2009-05-30):
前几天接到一个客户的本本,开机无显示,用代码卡一看,档机90,心想应该是显卡芯片的问题,先给客户报价,200,客户同意换了,第二天做了显卡芯片,状况还是一样,档机90,然后又做了个北桥,加热了南桥(由于手上没有南桥芯片),之后进步了一点点。到A4了,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了,已经经客户报价了。客户等着要呀!请高手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你有没有查看一下
别的零件有没 损坏

网友:
修机不能完全依赖代码卡,要看适配器上显示的相应电流来结合分析故障。

网友:
楼上哥们说的对,也要先看有没短路电压,再有就是BIOS也应该考虑!~

网友:
做事情也太果断了,明知是显卡才报200有你受的了

网友:
你那个机修北桥又修显卡才报二百元你也够累了,我以前修过T30像这种情况换了北桥就好了,你那机子不懂.

网友:
楼主说修机不能完全依赖代码卡,我很赞成,但是我认识有个修了五六年笔记本的师傅,他说IBM的机子跑码是跑得最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一般你们换个显卡BGA,收多少钱呢?

网友:
大哥们,这个板也值不了什么钱了,收得了二百可以的了,要是我肯定不做了,直接换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块T23的板也差不多要22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