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T4GD1进系统后重启或有时自动关机

楼主(2009-05-30):
ASUS T4GD1黄色大板。进入系统半个钟后出现重启或有时自动关机摸主供电上下场管电感和电熔发热,测上管G极控制为2.9V。测下管G极为9点几伏具体数值忘记了。
测上管DS为600左右,且S极对地阻值为0.02不正常,GS极790正常。再测下管D极,电感和连接CPU的电熔的对地也为0.02,请问各位高手是不是电熔出现问题而导致进如系统后半个钟重启或死机?????谢谢

网友:
是不是你的CPU散热片没装好啊,引起过热保护啊,你再好好的看看,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啊,,,显卡是ASUS EN7200GS 256M没带风扇的...........还有会主板上的电源插槽是24PIN的...但是用20PIN的P4电源,,,没带4PIN的

网友:
不过这块P4系列的ASUS主板发热好强啊,,,,北桥和南桥都不敢摸,,,,,摸久放鸡蛋都煮熟

网友:
快来人啊,

网友:
这样也很可能是桥的问题哦,我也有几块,都拿来换零件了//

网友:
24针的ATX就要使用24针的,虽然用20可以用,时间久就会出现一些怪状,最好换回去试一下。

网友:
北桥的阻值肯定不正常,应该从这里入手。周边电路都没问题BQ坏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