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E200无高压,二次电压跳动

楼主(2009-05-30):
断开B+接一灯泡二次电压150V稳定,继电器吸合,接上B+跳动,外围元件已经排查无问题,难道是包挂了,有没有判断包挂的良方!机器200V,33uf爆J449穿,换后就那样了。急急急!!!!!!!!!!!赐我图纸或方法吧!!!!!!!先谢过了!

网友:
断开高压包所测得一切参数正常的话.那包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我也希望是包坏了,但是又没有包可以换,先搁置吧,有旧机拆来试试!

网友:
包是不是8-598-854-50  ? 这包我有 , 不过感觉不象包坏, 如果有示波器就很易判断。

网友:
楼上的  请问你下 用示波器怎么判断高压包坏了呢?

网友:
开机时电压快上去时就断电,再重启,断开B+各路电压正常,B+接60W灯泡150V  主电源180V正常,难道不是包的问题,等有包就知道结果了。当地没有新的,有机会找个拆机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