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T61遇到的怪现象,请指点

楼主(2009-05-31):
T61按开机键,5V来一下马上就掉到0,风扇动了一下就停掉。这时候CPU供电一直保持有的,显示器不会亮。
我把风扇拔了,直接按开机,测量接口处始终有电压存在,这时候我上风扇,风扇就一直保持转,正常运行。
多测试几次还是这样。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风扇这样看来似乎也是正常,接口也有电压,但无法解释为什么插上风扇来一下就掉电。
至于显示器不会亮估计是因为风扇不转把CPU烧了。
请各位知道的解释下,刚开始修好难啊!拜托!

网友:
5V来一下马上就掉到0
-----------------------------
我指的是风扇接口的红线电压

网友:
你可以是一下
用一个根飞线接到USB 5V电压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事,后来发现是装机的时候没有绝缘好。你可以装一步开一次机试试。

网友:
呵呵,系统不工作,风扇不转的。另外你不运行程序,也不转的。但要看系统温度而定。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短路引起的。。在看看有空焊没。。其它的我也没法了。

网友:
风扇接口有3个脚,1个是供电,一个是地线,还有一个是什么?

网友:
还有一个是测转速的,看上去应该和这个没什么关系,估计是虚焊了。还有风扇并不是开机就会一直转的,它是根据反馈的温度来调整转速的。开机转一下应该是正常的,因为机子温度还没有上来,只是一个自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