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供电管两天又穿了

楼主(2009-05-31):
呵呵!!!!今天很是郁闷哟,有快L4IBMGL2的主板CPU供电管穿了一个,原来的是K3692,换了一个相同的 上去,用了两天又不行了,又穿了,请问老鸟门有什么好的意见

网友:
估计电容有问题,你换试试

网友:
要是坏上管就要把全部上管都换了,要是坏下管就要把全部下管都换了.这样才不会被击穿

网友:
查一下k3692的G极控制正不正常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电源ic,反馈电阻,其他的场管,都都有可能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查一下各相MOS管G极的限流电阻,看有没有变值或坏的,一般电阻阻值都很小的!!

网友:
再查一下与CPU供电电路有关的线路……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方波波形不对,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G极的波形,如果形态及幅度不同,可确定IC不良,原值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