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按键上的电压通常是怎么得到的 ,谁提供!

楼主(2009-05-31):
笔记本
按键上的3.3V电压是怎么得到的,谁提供,要是本按键上没有电压,如何检修。
笔记本

网友:
问题问得好笼统哟 具体情况具体份析嘛 我所知的开关电压有3VALW 和3VRTCREF

网友:
3VALW和3VRTCRET指的什么啊

网友:
这种情况要先看有没有短路咯!~一般是开机+v3al电压提供的!~

网友:
SIO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3L 的
3VALW 应该是待机电压
3VRTCRET???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请问楼上,按键电压是3V,或5V,那有些机子为什么有15V左右呢,那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
我也不解,期待中啊

网友:
15V是升压过的。这是仁宝特有的。

网友:
hp的好象是通过IO得到的,IO这里面就复杂了。IO的电压又是通过电源管理芯片提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