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基FP71G+灯不亮

楼主(2009-05-31):
看了一些关于明基的通病,由于不想换板,并且这块板跟网上说的不一样,只有两个高压包。所以在线等待大家帮忙。
不太会修,现在测得C802和C801有15V,FP801没有电压。不知问题出在哪个部件,急。谢谢!
板号是:4H。L2E02。A34
大电容有300V  C868为0V,其它的有4。98、15V,3。3V
QQ:415519410

网友:
FP801应该是保险吧,是不是它因为过流而烧断了?

网友:
这种机子大部分都因为高压变压器或变压器边0.22脱焊而引起C5707和高压供电保险坏掉。

网友:
保险坏,看一下有没有c5707.fu9024.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    高压有问题一般都会亮灯的   或者是亮一下就灭了    修驱动板一般还好修不会太难

网友:
BENQ FP71G+ 的液晶有好几款,一种是高压电源板上有C5707的,另一款是没有C5707,而且驱动板是做在屏上面的。还有一种是屏接口是双排线的,不知道楼主说的是哪一款?如果是高压板上没有C5707的那款,建议把高压板上所有的电容都换点,FB801应该是保险,保险烧了应该是哪个地方有短路了。请楼主仔细检查。

网友:
测量一下C5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