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需DDR Kingston D3208DLFCTG5AU 512M双面SPD

楼主(2009-05-31):
SPD信息没有了?查不出来了?哪位有?
颗粒上写着:
Kingston
S10633
06FL S03
D3208DLFCTG5AU
谢谢!

网友:
找到这两个,试试。
(413 Bytes, 下载次数: 39)

网友:
谢了,换了SPD芯片刷了还是查不到SPD信息?台风也没法刷

网友:
不要SPD芯片行不行?

网友:
我那主板是SIS961的,没SPD也能进系统,是WIN98的,XP没试过!
Intel的芯片不行,要报警!
DOS下不管你如何换SPD,只显示200(原来是DDR400)
看来线路有问题了,可找不到图纸?线路也没跑出来

网友:
我在想,由于能进系统,也可能是原来的SPD坏了?
但给我换来换去,搞不清那原来的型号了,谁有?帮了看一下找原型号的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