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0 花屏,外接显示器正常

楼主(2009-05-31):
[local]1[/local][local]2[/local][local]1[/local]东芝A100花屏,打开修了一次,装起来屏幕就好了。奇怪

现在毛病又放了。扯下装起来不行乐。我检查了排线是好的,其他也没有虚焊。
不知道什么毛病。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
有人知道什么东西坏了吗?
屏幕我估计是好的。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你看是不是独立的了。是的话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集成的。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的问题啊

网友:
灯管是正常的。机子现在是白屏,无显示。屏幕LCD面板上面有1V左右的电压,

网友:
应该是3.3V的电压
你看一下面板供电mos和电感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