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m2 不过内存

楼主(2009-05-31):
845gv-m2 不过内存
845gv-m2 故障:原来是cpu座虚焊,加焊ok,从c1跑到 0d 41 ,刷过bios,内存供电正常。 请问哪里还有问题?谢谢!
cpu

网友:
bios坏了 刷bios试下吧

网友:
内存的电压你检查过了吗?还有的内存时钟?

网友:
可能还是CPU座子的问题,换个新的试试,还不行,把CPU座子的旁边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