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无法低格

楼主(2009-05-31):
我这里有一个希捷并口80G的硬盘,检测出来硬盘有 很多的坏道。现在我要修复坏道用什么好点的方法 好呢?系统都装不了现在。谢谢··高手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物理坏道一般没办法修

网友:
如果是逻辑坏道的话,你配合下效率源,MHDD,THDD。

网友:
用了MHDD等等··但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啊,都低格不了的。THDD也是一样的啊。在DOS工具里面我用了好多都不可以的。是不是物理坏道。用PC3000可以搞定吗?

网友:
PC3000跑SF试试,应该可以救的

网友:
你用 DM先试试

网友:
用DOS分区工具箱,先见一个2G左右的分区,把坏道都移动到里面

网友(2010-05-04):
起个F级基本都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