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阻值偏低的问题

楼主(2009-05-31):
一INTEL板子,插上12V即闪断,查CPU一供电MOS管阻值偏低200多,另外一组500多,从管理芯片为ADP3418,去掉芯片和MOS管查阻值仍偏低,查了周围的电容三极管感觉都正常,实在不知道下一步查哪里了,问哈大侠们

网友:
看看短路了吗?

网友:
是有短路啊,就是不知道找哪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