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颗粒代换问题

楼主(2009-05-31):
HY5DU56822AT-H 能用 HY5DU56822BT-D43 换吗?
还有就是 这些代号最后的 XXXXXXXXXXXXXXAT - H 这个H 是代表的什么意思呢
内存颗粒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
HY5DU56822AT-H DDR266
HY5DU56822BT-D43 DDR400 可以代换

网友:
H代表的是 DDR266 J 代表的是 DDR333

网友:
谢谢 各位师傅,小弟在此学习咯

网友:
你说h代表266 HYB250256800BT-6 那个6代表什么?是400么? adp166tm-60 那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新手,只是问问。

网友:
九尾狐狸
你那颗粒的6代表是333的.

网友:
这个帖回复得很好,多营造良师益友的良好氛围

网友(2009-07-26):
完全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