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V-MX 主板反复重启问题

楼主(2009-05-31):
这就是我说的主板:

插检测卡  反复从C1----13,亮咯就重启。有的时候不亮就重启咯,好的时候能进系统,使用正常,各电压稳定,目前不知道上面问题,请各位师傅给指点哈

网友:
加焊或更换电源IC看看,或者换个IO试试

网友:
看看温控电路

网友:
你看下CPU座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