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 怪问题

楼主(2009-05-31):
开机能亮 LOGO页面过去就不显了 硬盘灯有闪烁 有报警声音 不进系统 必须得按一下 声音放大建 才能进系统 进系统一切正常 声音也无问题 有遇到这样问题的请帮帮忙
硬盘

网友:
哈,哥们,U1009加焊试下啊!~这颗V-core电压产生芯片空焊的特多。

网友:
楼上的哥们说的对,有可能是芯片空焊

网友:
NC600 怪病特明显 一般出问题多出在CPU电源管理上 加焊就好

网友:
郁闷了吧!哈哈·····

网友:
我有修过一台LOGO页面过去就不显了,是键盘数据线对地的排容漏电,拆掉就OK了

网友:
CPU电源管理上你可以是一下
加焊看行不行

网友:
休眠开关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