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是GPU挂了

楼主(2009-05-31):
能拆的都拆了  可电容2端还是短路有2级管档2欧
在其2端接入3.3V  1.4A电流 GPU发热
是不是可以肯定GPU坏了

网友:
是,的一般这个最少要有7欧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芯片的?如果是2欧的话那要看什么芯片?不一定是GPU.

网友:
楼主你好:在你维修前显卡是什么故障?现在显卡又是什么故障?总得描述一下吧。。。。

网友:
不一定  挂了 什么显卡  什么芯片

网友:
祺祥 战神X1650GT 256HM DDR3双核动力版
芯片厂方 ATI
芯片型号 ATI Radeon X1650GT
GPU芯片系列 ATI X1600系列
芯片代号 RV560
制作工艺 0.08um
核心位宽 256bit
显卡接口标准 支持PCI Express
输出接口 TV-OUT接口,1*VGA接口,1*DVI-I接口
性能参数我要挑错,赢积分,取大奖
显存容量 128M
显存类型 DDR III
显存位宽 128bit
显存速度 1.4ns
显存封装 MicroBGA/FBGA
核心频率 550MHz
显存频率 1300MHz
象素渲染管线 8管
象素渲染单元 24个
顶点着色引擎数 8个
3D API 支持DirectX 9.0c
RAMDAC频率 支持2×400MHz RAMDAC;2048x1536@85MHz
其它参数我要挑错,赢积分,取大奖
散热描述 散热风扇
电源接口 4 Pin
特殊功能 支持VIVO功能,支持ATI CrossFire,支持HDTV

网友:
故障为没输出,换了几块主板也一样,

网友:
1650 2R 正常

网友:
x800xl  的阻值最低  我遇到一块.001的可以正常规工作
x1650的  0.002也算正常  请检测各点电压及阻值
测量bios第八脚 阻值应大于200 om

网友:
好的  谢谢  昨天下乡插秧去了

网友:
小4D电源接了没?
很多人都没注意接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