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不开机维修!

楼主(2009-05-31):
故障:不开机,客户描述机子是摔过后本来用电池可以开机,现在电池没电后都不能开机.
维修过程:按客户描述应该是充电电路问题,拆机接适配器测各上管D级有19V保护隔离电路是OK的,测充电芯片MAX8731E工作条 22PIN 有供电,而13PIN ACOK 无高电平断电测13脚对地是正常的换8731再测这脚有5V高电平,按开机键还是不开机,郁闷了!重新整理下思路测全板大电感对地发现5V 对地才20多拿掉电感测是后级短路,加电烧发现U17,U18两个芯片发热 取掉后5V电流表显示是001应该正常了,测开机键有3.3V,但还是不开机,查南桥晶振起振,参考无边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ighlight=dell%2B640这个贴子查EC工作条件发现LID_CL_SIO#有高电平但是只有2.5V正常应该是3V,回过头来查TPS51120才发现这芯片很烫以为是短路,换了一个还是发烫,应该是这个3V后级有短路查3V对地又500多不可能啊,不管他取掉芯片加3V烧结果电流表是00不短,再看下电路图 51120_3V经过Q19转为+3VALW,把3V加到Q19D级来烧电流表显示0.22,等了有一会儿摸主板上芯片发现SMSC 5011发烫,取了这个3V终于正常,按开机键电源灯会亮,换一个上去,按开机键正常开机.
问题是SMSC5011短路造成+3VALW不正常从而引起不开机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
我这两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现在才明白,谢谢啦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学习进步了

网友:
获益匪浅,,,谢谢楼主

网友:
这样也行看来要好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