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TCL K41按键盘掉电是怎么回???快帮帮小弟

楼主(2009-05-31):
我这里有一台TCL K41的
笔记本
,开机什么都正常,如果不按键盘就是用二两天也没问题,但是如果你用一些时间按键盘上的键就会掉电,按键盘有时很快就会掉,有时又很久才掉,感觉机子热了掉电的频率会高一些,我已经换过键盘和H8,现在不知如何下手,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指条路!!小弟万分感激!!!
笔记本

网友:
整機的機構問題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台,是机器一热键盘鼠标就不能用,在DOS下也不能用,重装系统也一样,换南桥和IO还是一样,外接USB鼠标键盘都能用,说实在的TCL的机器真的很烂,不是不支持国货,实在是它太不争气了,我把IO加焊后,发现IO处的PCB板子都陷下去了,真的很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