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 独立显卡 不开机 待机电流0.15

楼主(2009-05-31):
R40 独立显卡  不开机  待机电流0.15      U22 六只脚的IC 热   不知道这个是给那里供电的
电池接口这边。有一个电感是对地的
没修过这机器,
那位朋友给点思路
无3.3 V 5V

网友:
论坛有图纸。。。。

网友:
我下了,不是一样的 板上标的号码 和图纸上都不一样,  我的独立显卡的, 我下的也是独立显卡的,都不一样,。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帮我看一下,U22 电压是去那里的,谢谢了
我测有一脚是去H8 一脚供电

网友:
有短路,的,

网友:
你的板子有短路,先修这个问题点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帮我看一下,U22 电压是去那里的,谢谢了
我测有一脚是去H8 一脚
u22叫啥名来着,我上次修道过,是一朋友带进厂里修的。

网友:
最好提供一板的图片我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