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266-C开机报警问题

楼主(2009-05-31):
我有一块华硕P4B266-C主板,开机进第二画面《显示华硕LAOGE》的时候就不动啦还报警,是怎么回事。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刷bios试一下,主要看报什么警,内存还是显卡

网友:
换电源再试试

网友:
有没有当机,换个io试一试

网友:
内存供电那个 4500爱坏

网友:
华硕P4B266-C,这主板爱坏南桥,测一下南桥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