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A-8I945G PRO CPU底座上地址线的问题

楼主(2009-05-31):
GA-8I945G PRO 上灯座发现有一个D线不亮,直接打值发现对地了,让后找到这个D线通往NB的线割线,再分别测发现NB这边341 去CPU那边还是对地短路,请教下一步小弟该怎么做啊谢谢

网友:
两种可能,
1,CPU座连锡,但如果你没有加焊过,这种可能极小,当然也不排除有异体进入到CPU座下面了

2,775座的针脚变型,当把扣具加上的时候,D线可能和相邻的G线短路。

网友:
两种可能,
1,CPU座连锡,但如果你没有加焊过,这种可能极小,当然也不排除有异体进入到CPU座下面了

2,775座的针脚变型,当把扣具加上的时候,D线可能和相邻的G线短路。
引用 网友A:

谢谢杨总的回复
CPU底座没有加焊过
下一步小弟是不是应该更换CPU底座啦

网友:
修整一下针脚先看看。

网友:
杨总针脚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今天仔细看看发现底座被别人干过了
是不是别人更换底座或者加焊后导致故障的原因啊
最后只有更换CPU底座了啊

网友:
你要考虑你手上的工具是否能成功的 换好啊 !!
不好换啊 !!

网友(2010-02-22):
还是换主板直接一些~

网友:
换座可是没有那么容易的,特别是这种775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