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N LiDE20扫描仪求助

楼主(2009-05-31):
CANON LiDE20扫描仪扫描灯架不归位,停在行程的中间,再怎么插U口供电也没任何动作,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把它拆开?有维修过扫描仪的朋友帮出个主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抬起后往右边拉

网友:
你吧皮带拿下来 给齿轮错下位呢

网友:
它不是皮带的,是在一根很硬的尼龙线上等距规则缠绕着一条蓝色塑料线,好像螺旋一样,我把齿轮复位后电机空转,在用力把扫描灯向前推一下就走动了,可是走到头后还是不能用,测量电机处的4个焊点只有一个有1.5V,修不来了!

网友:
你说是尼龙线来带动的?扫描灯架不归位你看下扫描齿轮打了吗?
加点油试下,1.5V不对吧?你这是外电源的吧?换电源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USB口供电的,电极齿轮是个小铜轮接触不紧旁边较大的传动轮,电极齿轮类似空转,我脱开尼龙绳测电机电压真的1.5V 感觉象是控制板出问题了电压低带不动大传动轮,可又看不出来也没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按你的图拆开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佳能LiDE 20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在于其USB接口的作用不仅仅是传输文件,还担负有供电的作用,从而省略了外接电源。
拆开在合好说不定就好了!
从U口开始查一起!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