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的LED屏发光部分

楼主(2009-05-31):
今天换了个LED屏,还没看过内部结构,正好拆了看看内部的发光部件是啥样子的感觉以后换这东西比灯管轻松

网友:
不是吧?

我还以为是遍布整个屏幕范围都是led呢,就这么点?

网友:
谢谢楼主了,我也以为全屏都是LED,

网友:
楼主的那个新LED买了多少钱啊,

网友:
这种好象是并联的,感觉应该不会全部坏,换灯管的生意以后可能没得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小本上就是这个东西... 见到过!!!

网友:
这个就是LED光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世界变得太快,有点不适应,唉

网友:
并联电流太大,我想还是串并联可能性大。

网友:
是分组并联的,串联会降压的,但有个奇怪的地方,我量的时候主供电有25V,其他脚都是1V左右,此时在最高亮度,但打到最低亮度的时候25V不变,其他脚变成了6V,拆下后我直接用稳压电源的正负级接上却是25V最高亮度,主电压越低亮度越低

网友:
这不就是发光二极管吗````

网友:
搞个一次,好像不是那样子好弄的一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不是一个意思吗?一个抬负极,一个降正极

网友:
呵呵,竟然把这个特性忘记了,谢谢无边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