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通电

楼主(2009-05-31):
大家好
一台优派显示器不通电,查后级没电,行管没问题,查电源芯片1脚有约300V的,打开电源开关,3脚有约7V的电源,电源芯片是5s0765c。现在是要怎么的修,麻烦大家了,谢谢

网友:
查一下5s0765c的周边元器件,如果正常,换5s0765c

网友:
5s0765c这个已经换了,不过问题都是一样

网友:
应该是开关坏啦!早几天我也修了一台....你把开关全部检查一次吧!

网友:
开关我查过是没有问题的,头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