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听到进系统windows声音,屏不亮,外接也不亮

楼主(2009-05-31):
检查发现没有屏幕供电3.3v,高压3.3v也只有1.4v,飞线把3.3v引到屏幕上,还是没显示,确定是显卡的问题,求维修思路,是要换显卡,还是要做bga?

网友:
我这也有块这样的,送给专修店里没修,说北桥坏了。

网友:
外接不亮就是显卡

网友:
信号都没有你弄个供电上去有什么用?

网友:
就是显卡換個試試

网友:
先弄显卡  再折腾

网友:
先检查屏有没有暗像,如果只是背光坏了,可以无把背光修亮。外接VGA不亮也有可能只是外接VGA损坏。如果两者都不亮,那就是显卡或北桥(集成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下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