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之一没有图像

楼主(2009-05-31):
一联想15 LCD,开机屏幕偏白色,显示出来的东西都正常,两秒钟左右马上屏幕变成黑色,而且屏幕的上部分三分之一白色慢慢变成黑色(约几秒钟)而且没图像,剩下的三分之二变成黑色,显示图像正常   请高手分析是否是屏坏还是驱动板坏

网友:
先把屏线整理一下,不行就换驱动板试咯!

网友:
屏主芯片坏可能性大

网友:
用刷好的通用驱动板试一下,百分之三十是驱动芯片内部的问题,第二看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