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410风扇不转,好心人过来看看

楼主(2009-05-31):
前一阵心血来潮把自己的D410拆开来瞧了瞧,原样安装后风扇就不转了

于是拿来万用表量 3根脚 某2根针脚只有3.x V,风扇标示额定5V

也没多想,就去淘宝上买了个新的风扇,按上去仍然不转

现在比较迷茫,请高手指点下,有什么好测量的点之类的便于判断故障

本人电子知识不好,望高手见谅。。。找笔记本维修的地方报价都要400+,实在不能接受,只能在这里求助了

有好心帮顶的,小的也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我原本从USB接5V出来的,USB实际用万用表量是6.x V

前几天用着还好好的,后面开机就不转了,要手拨一下才转,没有什么东西卡住。。。

现在就比较迷茫了

网友:
CPU风扇的控制一般是由CE芯片发出控制信号,通过三极控制风扇供电电压高低,顺着线路跑一下。

网友:
焊线应该比较可靠的,第一,线焊好后用了2、3天都是正常的,绝缘包的还是可以的,碰电应该也不会发生;第二,风扇出的线和风扇是不会干扰的,线碰风扇也不太可能;第三,风扇是在键盘盖板下面,留有空隙约有2毫米,盖子碰也不太可能

应该是线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CE芯片这个就比较专业了,不是很明白

什么叫顺着线路跑一下? 门外汉。。。希望浅显点

本来打算把这笔记本卖给2手回收的,报价400块,再次绝望

网友:
附件里:你可以参考一下,如果还是没有好的话你可以加我的QQ我帮你弄。260077246

网友:
我原本从USB接5V出来的,USB实际用万用表量是6.x V

前几天用着还好好的,后面开机就不转了,要手拨一下才转,没有什么东西卡住。。。

现在就比较迷茫了
這就說明是风扇的機構有問題了,看看是不是軸心不行還是其他問題\建議不要外接線,那樣不好!會壞的

网友:
还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
北京专业笔记本风扇销售 http://shop34785226.taobao.com

网友:
谢谢大家,今天本本突然无法开机了。。。数字灯(就是开机键旁边那个)闪烁

昨天晚上用也好好的,今天突然就按开机键机器没反应了,长按开机键数字9那个灯要闪烁5下

一点办法也没有

又要麻烦大家了。。。

网友:
应该是哪起保护了 ,你是哪的,方便的话我可以给你免费看下

网友:
谢谢楼上,我是上海的

网友:
没有高人指点下吗? 无法开机郁闷啊。。。

网友:
顶起来,希望有人能帮忙。。。期待中

网友:
一直不转还是什么?
另,你的表电池不足了,建议换一块,表电池不足测电压不准。

网友:
把内存擦擦看,一个等闪,DELL的机器报内存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