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急!(华硕k8s-LA 无cpu核心电压)

楼主(2009-05-31):
华硕k8s-LA的主板 无cpu电压,内存电压低,怎么解决。顺便问下,这块主板上的华硕A8000芯片是做什么用的啊?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看下上下管是好的不。换电源管理了在看。还有看有无明显短路的 A800好像也是一个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一般这种主板是内存供电不对,搞得主供电没得,你得先将内存供电修好先。/

网友:
请问你只不是指上面有很大的ASUS几个字的芯片,如果是的话,这个是SI/O芯片

网友:
这个板子是ASUS给HP代工的,所以国内资料难找的。

网友:
3楼说的很对,内存电压要先对,CPU电压有可能就对了!!

网友:
我今天有快板上假负载有CPU的供电,上Cpu没有供电,急啊

网友:
先把供电修出来~~~

网友(2009-07-03):
我的也同样 的故障 换it8282m, cpu 内存供电正常。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南人维修,可以查cpu座是不是扩孔和电源管理芯片是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