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加电“A”和“↓”灯闪烁,黑屏

楼主(2009-05-31):
拆机后发现CPU风扇处有残留饮料,但PCB板上未发现腐蚀痕迹。
     不装CPU加电开机,亮电源灯,A灯不闪,5S后关机。装上CPU,开机,电源灯亮,同时“A“和“↓”闪烁,CPU有轻微发热,测CPU核心电压只有0.96V.
      接假负载478SOCKET,核心电压1.45V.
      会不会是CPU坏了?还是CPU供电?
    正在检查中。。。。

网友:
按照不開機修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显卡坏了
去年修个1210本也是这样  换了显卡就解决了
显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