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10的盘的脚本

楼主(2009-05-31):
有会ST.10的盘的脚本没?探讨研究下。
QQ:6188372

网友:
转自:中国硬盘维修联盟

转自:中国硬盘维修联盟

网友:
谢谢,和自己的对比下
.10的系列有好几个,要是把.11.12的知道怎么用指令就好了

网友:
不能死搬硬套
要根据盘的偏移地址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