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关机,有时无法启动

楼主(2009-05-31):
华硕主板啥型号忘记了。具体现象为装完系统后第一次重启就无法进入桌面,内存自检过去了。死到windows界面上。
随后强制关机再启动,就正常了。反复几次开关都没问题。做备份的时候用了很长时间大概是18分钟。
然后再次启动时黑屏,但键盘有反应,听到开机音乐,应该进入系统,摸黑关机成功。
以为是显卡的故障,拿下显卡擦手指,上机能点亮。装了补丁。以为没事儿了。
今天发现无法启动,死到主板自检界面。然后再启动能进入系统,但居然无法关机。
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是显卡?内存?还是主板?或是华硕有啥跳线?
请各位高手赐教,给个思路吧!!!

网友:
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是显卡?内存?还是主板?或是华硕有啥跳线?
------------------------------------------
这种故障只有用最简单、也是最笨、最费时间的办法:替换法。

软件、硬件,一个个的排查。

网友:
除了这路子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昨天看过风扇转的还成,当时没换电源。估计不是电源的事儿吧

网友:
应该是IO或者是14脚有短路的地放

网友:
问题解决了,重新分区就完事了。
应该是硬盘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