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多数载流子和少数载流子总是搞不清楚

楼主(2009-05-31):
严重影响了我对半导体器件的理解。

看了不下10本教材了,头疼。

文字的、电子的、图形的、动画的都看过了,还是模糊不清

网友:
哇~楼主你是搞维修呢,还是搞研发啊?

网友:
这个要先懂才好做研发。基础的理论要慢慢理解,不是着急来的!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概念,多数载流子和少数载流子是相对而言的,P型和N型刚好相反,学电还是把KCL和KVL搞清楚。叠加定理、戴维宁和诺顿定理都是它的引深。。。。。

网友:
我其实就是对电子和空穴搞不清楚,想当年我上学的时候化学都考100分啊

网友:
不用那么深入吧  理解用途就好了

网友:
我是这么理解的,载流子就相当于电子带的是负电荷,穴子就理解为带正电荷就行了

网友:
多数载流子是扩散运动,少数载流子是漂移运动。好像是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