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电脑很慢

楼主(2009-05-31):
用光盘测试了硬盘还有内存都是好的,但是只要一进入桌面,电脑就会运行很慢,比如打开我的电脑,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真正打开,硬盘重分区格式化重装系统都没用,还是这种情况。大伙说这应该是什么问题造成的,谢谢
桌面

网友:
换过硬盘没有~如果没有建议用“效率源”修复硬盘,应该是有坏道

网友:
看一下CPU 的使用情况,是不是U的使用率居高不下啊

网友:
应该是你的硬盘。坏道了!

网友:
用个系统盘DOS工具 检测一下 硬盘是不是挂了

网友:
可能你的系统本身就是带毒的。

网友:
硬盘肯定是没有问题,我用两个硬盘分别试过,都是出现同样的情况
就是每次进入桌面都会出现提示
helpctr.exe找不到,CTRL ALT DEL三个键一块儿按,进程里有好多helpctr.exe的进程,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还是得重新全部格式化,找一个好系统盘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全部格式化 应该就好了

网友:
试试装另外的系统,比如原来是XP,试装vista,看会不会这样.

网友:
确定系统没问题用MHDD扫下盘,确定盘没问题换个数据线试试看。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本本键盘的问题。问题就在F1键上

网友(2009-09-04):
看显卡上面的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
看进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