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无法安装系统

楼主(2009-05-31):
915芯片组,ghost复制完后,重启进入安装时弹出对话框提示内存错误0X???.....,应该怎么入手啊,客户就是简单清理了一下就出了这故障,U座虚NB虚?

网友:
这样的问题经常遇到,你拿硬盘去别的机子装个系统,然后重新装回那个机子看看。

网友:
换个内存,或者金手指用橡皮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