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时钟的问题大家给看一下

楼主(2009-05-31):
AMD的U,用内存打值卡AD线阻值正常,内存电压正常,是DDR的内存。测量发现6个时钟电压不一样,,第一个电压是1.28.第二个是0.25:第三个0.25,第四个1.28:第五个0.25,第六个是1.28.不是说时钟电压都一样才正常,6个时钟直接和CPU座相连,诊断卡档C1,问大家这样的时钟电压正常吗,应该怎么往下查,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补充修改时钟电压。不好意思,上面的电压,1.28的,实际是2.28V,打错字了。

网友:
是AMD的什么CPU啊,AMD从754开始就是由CPU来控制内存,时钟信号是由北桥提供的哦

网友:
北桥压压看看能不能跑码~~~

网友:
看你测的时钟电压貌似是有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