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5V黄12V对地短路(黄12V好了,红5V还短路)

楼主(2009-05-31):
联想品牌机中菱I845GVM主板,原来问题是PCI网卡认不到,想拆出来测。可拆出来发现不能开机了风扇一转就停,用万用表测主板电源插头发现红5V 黄12V对地短路,接下来该怎么做。

网友:
顺着短路的插头跑线路,拆原件,直到不短路为止!!!

网友:
主板上没明显的线路,用万用表不好跑线路(已经对地短路),请问要拆那些配件,
还有我在拆下来试时没注意电源没和主板接触好就短接开关,会不会是这个失误把什么东西烧了

网友:
你把12V拔掉看看开机风扇停不停  不停就是12V短路了 查查 12V管子。

网友:
没插12V的4脚电源,风扇也停
已经量过红5V和黄12V都对地短路(包括4脚的电源插口)

网友:
能发格主板的图看看吗
你量下 CPU旁边的8脚的场管 以前我修到过 一块是一格小小的 8脚管坏了 引起短路的

网友:
跟 5V 12V有关的芯片都拆了看看  CPUMOS PWM IO 网卡 子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LM358在北桥的下面PCI的上面

网友:
那里很少坏的 你主要查的是12V和5V管旁边的管子看看 你那电源芯片好不好的啊!

网友:
CPU
旁边的管子拆下了看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雷打过的板,,,,通常南桥坏得多。。。。

网友:
换了场管,黄12V不短路,现在剩下红线还短路请问要怎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