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机飞利浦190s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5-31):
一山寨19宽飞利浦液晶,有的时候不接信号线是显示无信号,街上就黑屏,背光灭,此时到高压板的pow on还有4.6v的高电平,高压的12v供电也正常,换过高压板无效,灯管我也拆开看了,没发现异常。有时用一天都没有问题,会是哪里的问题?屏或者驱动板有问题会出现这种现象吗?

网友:
高手们支个招,现在的故障是一亮一灭这样反复着

网友:
看下MCU     刷个程序看看啊

网友:
高压板的pow on正常,12伏正常,高压板代换过,就说明灯管不正常,换灯管,有时候单管试不出,还要试灯管对称。

网友:
不接有显示,说明高压板及灯管基本没问题,那只能是 驱动板的问题,少量按键板有问题也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现象。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换块试试。。。。。。。。。。。。。。。。。。。。。。。。。

网友:
換個MCU晶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