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屏的数据线这么接

楼主(2009-05-31):
今天下午垃圾佬拿了一台液晶电视也可以做显示器用,应为屏坏了,我就只要了这块驱动板,还有高压条,《驱动板和高压条是没问题题的》我想用别的屏该装过来,我用14寸的屏可以亮,但连接屏的数据线不知道怎样接,大家帮我看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乐华的4或1驱动板哦

网友:
这种好像是接TTL屏的啊,

网友:
网上有说明书,下载个说明说,就行了,那里面有接口定义

网友:
看看与这个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PANEL LVDS 接口:CN10
1        PANEL_VCC        2        PANEL_VCC
3        PANEL_VCC        4        GND
5        GND        6        GND
7        RxE0-        8        RxE0+
9        RxE1-        10        RxE1+
11        RxE2-        12        RxE2+
13        GND        14        GND
15        RxECK-        16        RxECK+
17        RxE3-        18        RxE3+
19        RxO0-        20        RxO0+
21        RxO1-        22        RxO1+
23        RxO2-        24        RxO2+
25        GND        26        GND
27        RxOCK-        28        RxOCK+
29        RxO3-        30        RxO3+

PANEL TTL 排针接口:CN17
40        DCLK        39        GND
38        AR7        37        AR6
36        AR5        35        AR4
34        AR3        33        AR2
32        AR1        31        AR0
30        GND        29        AG7
28        AG6        27        AG5
26        AG4        25        AG3
24        AG2        23        AG1
22        AG0        21        GND
20        AB7        19        AB6
18        AB5        17        AB4
16        AB3        15        AB2
14        AB1        13        AB0
12        GND        11        DENA
10        GND        9        DHS
8        GND        7        DVS
6        GND        5        GND
4        PANEL VCC        3        PANEL VCC
2        PANEL VCC        1        MCU VCC

PANEL TTL 排针接口:CN16
30        BR7        29        BR6
28        BR5        27        BR4
26        BR3        25        BR2
24        BR1        23        BR0
22        GND        21        BG7
20        BG6        19        BG5
18        BG4        17        BG3
16        BG2        15        BG1
14        BG0        13        GND
12        BB7        11        BB6
10        BB5        9        BB4
8        BB3        7        BB2
6        BB1        5        BB0
4        TCON13        3
2        GND        1        GND

PANEL TTL 接口:CN15:
1        GND        16        GND
2        BR7        17        BG3
3        BR6        18        BG2
4        BR5        19        BG1
5        BR4        20        BG0
6        GND        21        GND
7        BR3        22        BB7
8        BR2        23        BB6
9        BR1        24        BB5
10        BR0        25        BB4
11        GND        26        GND
12        BG7        27        BB3
13        BG6        28        BB2
14        BG5        29        BB1
15        BG4        30        BB0

PANEL TTL 接口:CN14
1        GND        23        AG6
2        DCLK        24        AG5
3        GND        25        AG4
4        DENA        26        GND
5        GND        27        AG3
6        DVS        28        AG2
7        GND        29        AG1
8        DHS        30        AG0
9        GND        31        GND
10        GND        32        AB7
11        GND        33        AB6
12        AR7        34        AB5
13        AR6        35        AB4
14        AR5        36        GND
15        AR4        37        AB3
16        GND        38        AB2
17        AR3        39        AB1
18        AR2        40        AB0
19        AR1        41        PANEL N
20        AR0        42        PANEL N
21        GND        43
22        AG7        44

网友:
这个是通用的板   只要买通用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