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的一些名词解释

楼主(2009-05-31):
关于笔记本的一些名词解释

请问VCC3B  和VCC3M有什么不同?

是不是B的是待机就有M的是二极电路,开机以后才有的~

还有AUX是什么意思`

网友:
如果IBM本的话,M则表示待机电压,

网友:
“还有AUX是什么意思` ”    AUX 是一个辅助电压,就像有些电路中有两种方式进行双重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