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来看看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09-05-31):
在一次维护过程中,碰到这样的现象:
按下电源开关无反应,机器点不亮,拔掉电源线后重新再插上
机器又可以点亮了,而且也可以正常进系统,可用不了多久显示器就“黑”了(无显示)
主板电源指示灯亮,电源,CPU风扇都在转,显示器就是不显示;有的时候开机没多久就自动关机了
,看过CPU温度都不高,请高手指点一下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你查查显卡部位看看 看看风扇转不转了 或电量爆了。在不行查查北桥看看

网友:
CPU座脱汗了

网友:
VGA外接一个屏试一下,看正常吗,如果正常就是主板后继电路问题,3.3V 5V  输出,CPU 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