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主板不亮

楼主(2009-05-31):
昂达945G主板 全板不复位 没CPU供电 内存也没 北桥 显卡都没有 应该先修那个供电啊

网友:
CPU 主供电正常不

网友:
没U供电 你没看见吗

网友:
先把CPU供电修出来。

网友:
当然是先修供电了~~~按供电,时钟,复位的步子来修~~~

网友:
没搞懂意思,是主板能通电,但CPU,内存,北桥,显卡都没电压或不正常电压吗?

网友:
先换个电源IC试试,把12V和VCOO先修出来吧

网友:
内存供电出来后才回出vcore
1.2v 和内存供电 先

网友:
先南北桥供电 内存供电 再CPU供电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内存供电不正常,造成CPU无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修内存 南桥 北桥的 供电

网友:
先修cpu供电

网友:
搞得LZ不懂了,到底先修那里先了,有说先修CPU供电先的,有说先南北桥先的,也有内存供电先了,
我只能给LZ一个建义是,先修内存供电先。请张先生来说下了,945的板子是不是先有内存供电正常后,才会发出全板供电信号的啊。

网友(2009-08-17):
先修内存 南桥 北桥

网友:
先内存 再南北桥 再CPU

网友:
兄弟你别乱修,我前年在成都学习的时候看到师傅修过几块这种情况的板子,全板关键电压都不正常,他什么电压都不修,好像在桥跟内存不远的地方,有一块小正方形的块子,可能只有声卡大小,把那一块一换了就正常了,那个块子应该是Winbond 的W83304G,(这个记得不怎么清楚啊),我当时还问了师傅的,但师傅只是简单地讲了下,没搞透彻,只知道这一块如果坏了,全板的电压都起来不到,你看看你的板子上有不有类似的这个东西,我看到现在的富士康主板上还有一块FoxOne的芯片,不知道那个是起什么作用的,跟这些电压有不有什么关系就不知道了。

网友:
什么都没有修什么修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最好能传张主板图上来,好让大家帮你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