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1G-M2的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9-05-31):
一块联想锋行C51G-M2的主板点不亮,主板没有烧过的痕迹,没有电容鼓的,通电后,发现风扇转的比平常快很多。刷过BIOS  不起作用????????????CPU各测试点电压基本正常,有修过的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板子北桥由于散热不良BGA容易开焊,按桥来确定。加焊!

网友:
谢谢!  今天试了一下,发现CPU不热,用力按了下,开始跑码,只启动了一下,再按不起作用了,是不是CPU座虚焊了,如果加焊成功率高不高?

网友:
同型号板子,故障相同,是北桥虚焊的原因,上BGA加焊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上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