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开机不显维修一例

楼主(2009-05-31):
维修过程:
查动态电流正常,压北桥可以显示,怀疑北桥虚焊,加焊后用了三天后返修!起接加焊显卡NF7200,并将散热风扇改成常转,一个月仍没回来!
显卡

网友:
V3000的通病,显卡虚焊。

网友:
重新植株 改长转...是有效方法。

网友:
今天客户也送来个V3000跟楼主是一样的问题,下班前加焊过,还是0.42,明天拆了重做,不知道能不能好用,大家说说,做完桥之后是不是要把桥上的海绵垫子,改成铜的??